对枕式包装机熟悉的进来探讨下

楼主(2013-04-27):
链带输送部位,拨条装在链条上可以进行前后调节位置.但不会带动传动轮转动?是什么原理?但动力传过来时,传动轮却能带动链条运行.如果是单向轴承,那也只能是一个方面啊.现在调节却可以前后都能调节的哦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我们也做枕式包装机,有机会可以相互讨论

网友(点评):
呵呵,看来你也是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我们也做枕式包装机,有机会可以相互讨论

现在就是机会啦...可以说说啦

网友(点评):
你站在机器上看半小时,如果还不明白就转行吧

网友B:
就是个差速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差速机构吗

人家那是一点都不动的

网友B(2013-05-27):
差速机构就能实现主动轮不转,输出改变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速机构就能实现主动轮不转,输出改变位置啊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回去翻翻书才行.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一般的,你说的拨叉是个横封切刀速比一定,只是有个离合器。如果追点的话,通过改变膜长(袋长)来保证切点准确。

网友C(2013-10-23):
那个是要手动推进一下才能调整链条的前后位置的吧,就像齿轮咬合一样,推进去之后齿轮脱离,手旋转带动了链条前进或者后退,松开后,齿轮又回到原位,和原来轴上的齿轮咬合,和离合器的原理有些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要手动推进一下才能调整链条的前后位置的吧,就像齿轮咬合一样,推进去之后齿轮脱离,手旋转带动了链 ...

不用推的,直接扭就行滴

网友(2014-01-02):
这个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机构表现,原理都一样,主要还是要拆开研究,才会最终明白

网友:
没太看懂

网友(2014-03-05):
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差速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