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关于R度的

楼主(2013-04-27):
比如说要倒角外圆50倒角R1
GOX49 ZO
G3X50 Z-1 R1 F100
要问的是Z要-1还是-2减1的话R1根本就看不到

网友A:
GOX48 ZO
G3X50 Z-1 R1 F100

网友:
没考虑刀尖圆弧你肯定看不到…没有刀尖补偿的情况按r1.8编程就好了

网友:
是因为没考虑刀尖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X48 ZO
 G3X50 Z-1 R1 F100

应该是正解.l 楼主的直径方向少算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X48 ZO
G3X50 Z-1 R1 F100

抢答正确 给你一百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X48 ZO
G3X50 Z-1 R1 F100

应该先到X48。

网友(2013-08-12):
G01 X50.,R1F100
W-20.

网友:
要看刀尖圆孤   02的刀尖外圆要47.6  z-1.2才是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