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0i系统M198的系统参数是多少

楼主(2013-04-27):
各位大师,请问下我现在要是用CF卡连线DNC运行,但是使用M198后机台仍然读取不了储存卡里的程序,初步估计应该是机台参数被修改了,请问下怎么修改,急盼指点,谢谢 !

楼主:
急盼指点啊,谢谢

网友:
M198是什么意思哦?我这里有一本FANUC  IO的参数说明书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看下说明书吧,好像M198本身就不可以在DNC运行方式中使用,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