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如何加工钢号为Q235的零件。

楼主(2013-04-27):
1:直径为25的毛胚料,零件要求:M22*2的外螺纹,长度10MM。
2我的加工方法,料伸出45长。一次做三个,螺纹车出来还可以,问题是切断的时候有点难度,机夹刀,和手磨刀都试了就是不行,切得时候老是震得很,后来改为加工2个还是一样。请教如何切断??
各位大侠明天就要干这活。请大家赐教,可以回帖也可以QQ联系:422530940
本人23:00以前都在线。谢谢

网友A:
锯断、冲断、线切割割断(估计不会选),
车床割断,转速多少,割刀多厚

网友B:
三爪不行,开喇叭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断、冲断、线切割割断(估计不会选),
车床割断,转速多少,割刀多厚

数控车床:500——1000都试了啊
切刀4MM到2.5MM也都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爪不行,开喇叭口了。

这个还没想到明天去看看啊,同样谢谢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喇叭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想到明天去看看啊,同样谢谢啊

没有啊三爪是好的啊

网友:
你这问题很简单,夹持力不好。22大,伸出来45,也不长啊。
检查一下三爪,是否喇叭口了。

网友:
22大,伸出来45,也不长啊,好加工才对啊,出这问题你得:
一、检查主轴是否窜动
二、刀架是否松动
三、刀具装夹是否正确(左右偏或上下高低)

网友:
三爪不行,开喇叭口了 在三爪前面放点铜

网友:
Q235的没做过  304的切过26大的 转速500 刀宽2到2.7 进给在.04左右  慢慢切  yg8和w1的刀   刀别装长了  试一下

网友:
转速降低
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爪不行,开喇叭口了。

请问开喇叭口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qwsazxtanggang 发表于  8 小时前
引用 网友B:
三爪不行,开喇叭口了。
请问开喇叭口是什么意思啊...

卡爪喇叭口?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