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来保证尺寸精度,主要是轴向几个标了公差的尺寸如何来保证?

楼主(2013-04-27):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此图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上面有个孔的尺寸没标,在另一个视图上,下面是它的毛坯图,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如何加工来保证尺寸精度,主要是轴向几个标了公差的尺寸如何来保证?

网友:
直径28.875不会上磨床吧?明明看就是一个车件,估计是哪家做光电的公司给的铝件机械图纸。

网友A:
这个产品,我不知道你是铁的还是铝的,就当它是铁的。
1、下料。棒料长度控制14以上。
2、夹3.5个长度的外圆把外圆51.4,  34.4,  内孔28,575(这个尺寸有点扯),24.2,   12.9搞完,加上端面。基本上数车都能搞定了。
3、夹外圈34.4贴住台阶面车另一端面,倒角,总厚度留9+0.2左右。
4、以小端面为准,磨削大端面,保证厚度4,和3的尺寸。
注:做完第三步后,把所有产品4的厚度量出来,然后把一样的放一起磨。

网友:
不过就是一个集轴承座和轴端盖于一体的零件,我觉得至少平行度要不了那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我不知道你是铁的还是铝的,就当它是铁的。
1、下料。棒料长度控制14以上。
2、夹3.5个长度的外 ...

材料是40Cr,压铸出来的毛坯,上图是毛坯,下图是零件,不用下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40Cr,压铸出来的毛坯,上图是毛坯,下图是零件,不用下料

那是红缎吧,改一下,麻烦一点。
1、夹51.4外圆把外圆34.4,  内孔28,575(这个尺寸有点扯),24.2,   12.9搞完,加上端面保证端面到台阶面的公差5丝以内。基本上数车都能搞定了。
2、以小端面为准,磨削大端面,保证厚度4,和3的尺寸。注意粗磨后留0.05要量一下,把一致的再上去精磨。
3、车床车个套,不要卸下来,外经28.535,头上搞个m10的螺纹,深度就5吧。把产品装在套上,用m10螺丝固定,把外圆车出,倒角,ok了。

网友:
1.请自制软卡爪夹持35.4端,车准51.4及12.9
2.调头车准所有尺寸,厚度4留余量不超过0.2
3.平面磨保证4在公差内(精密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