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能捕捉点运动轨迹吗?

楼主(2013-04-27):
图为一个曲柄连杆机构 可用鼠标拖动使其运动 想在solidworks里面划出最上面的那一点的运动轨迹,不知道能不能?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吧

网友:
自己钻研 出成果! 还不会sw,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吧

楼主能否分享下自己钻研的过程?不胜感激

记得以前别的论坛上有个“不老”挺厉害的 描述了各种轨迹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下自己钻研的过程?不胜感激

记得以前别的论坛上有个“不老”挺厉害的 描述了各种轨迹的做 ...

呵呵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试出来的

网友B(2014-06-26):
做课程设计遇到这个问题了,能帮忙讲一下怎么做那个轨迹吗? 我知道这个帖子是很久之前的了,不过确实着急,很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下自己钻研的过程?不胜感激

记得以前别的论坛上有个“不老”挺厉害的 描述了各种轨迹的做 ...

我用设计算例做了个,比较麻烦,就相当于让一根杆转360度,逐个取点记录坐标,重新用坐标把曲线画出来。

网友D:
SW这功能都没有都话不符合它的风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课程设计遇到这个问题了,能帮忙讲一下怎么做那个轨迹吗? 我知道这个帖子是很久之前的了,不过确实着急, ...

其实这个办法很笨 就是用鼠标拖动至每一个点 然后在其位置画点  最后通过样条曲线连接即可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这功能都没有都话不符合它的风格啊

不错 可惜当时没想到呀 只能用比较笨的办法了 大神可否介绍一下教程呀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错 可惜当时没想到呀 只能用比较笨的办法了 大神可否介绍一下教程呀 ?

启动“SW Motion插件”并选择“Motion分析”,然后你会发现运动算例的工具栏上多了个“结果与图解”的图标,就是它,可以记录任意点的轨迹,并可生成及保存成曲线。
嘿嘿,不错吧。。

网友(点评):
功能很强大,但就是为了个曲线,还得搞个装配体出来有点小麻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SW Motion插件”并选择“Motion分析”,然后你会发现运动算例的工具栏上多了个“结果与图解”的图标 ...

不错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设计算例做了个,比较麻烦,就相当于让一根杆转360度,逐个取点记录坐标,重新用坐标把曲线画出来。 ...

我也是逐个记录点的坐标,然后在描出来的  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这功能都没有都话不符合它的风格啊

很不错啊,不过还要装配    我就是想做一个四杆机构的连杆曲线,想直接在草图里就能看到   最后逐个描点,大概画了一条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人啊

呵呵为什么呀?

网友(2014-07-30):
我也要学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