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油器注射黄油不能j关闭油口

楼主(2013-04-27):
     汽车密封圈需要注黄油,用气动泵打油,在注射完成后注油口不能及时停止出油。因为油管中有压力导致黄油缓慢的流出。哪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在油口处加一个单向阀,需与油口接触才能顶开。

网友:
二楼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油口处加一个单向阀,需与油口接触才能顶开。

你好,,我使用的是针头注射,与点胶机类似,且不能用力顶压。还有难题就是气动泵压力和泵油量不能自由控制。用单向阀封闭油路可行就是顶开时出油量会因管内压力出油量不均匀。不知道什么办法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