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力学高手,共同探讨问题

楼主(2013-04-27):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我用各种方法,包括虚功原理也没解出来,求力学高手,指导指导我。

网友:
将非典型力学问题,转化为典型力学问题,解之可也。

网友(点评):
亦虛則實之, 實則虛之者乎?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269,我以前发过,一直没又有回应,我一直也没有找出更好的办法去解释,老鹰前辈你推荐这方面的社友啊,共同探讨

网友(点评):
你顶贴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269,我以前发过,一直没又有回应,我一直也没有找出 ...

换一种思路吧,不要去套用方法,概念上进行理解。你都用的是力的平衡,既然是平行四边形了,所有承载都是竖直的,为什么不用转矩的平衡呢?这个问题虽然有弹簧,但是并不是材料力学里面的小变形问题,所以还是用刚体法进行解决。列出力矩的平衡方程,然后求出平行四边形与拉杆的运动关系,得到角度,求得力臂,转矩平衡,结果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点评):
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点评):
其他的没有看出来,这个问题觉得就是力学上的静定问题,如果考虑弹簧,那就是静不定问题。弹簧力与转角呈一个函数关系。觉得计算上稍微复杂一点的就是弹簧压缩量与转角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求顺时针力矩的关系。

网友:
先去上课,回来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大侠莫非教师^_^

网友(点评):
呵呵,不是,鹰大。职业技术学校在修管道设计,周六的课。呵呵。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神仙也爱莫能助。
挂上更重的重物后,是否允许左杆下沉?若下沉,到一位置后平衡,后以手升之,升后则必然又下沉,若不下沉,则与前违背。
是故鄙人推测,其中必须加一开关机构方能如愿。
象在数先,象未定,数无从推起。

网友(点评):
样品我都做出来了,而且效果还不错

网友(点评):
那又有何疑惑?

网友:
如f大所说。考虑用力矩平衡吧。基础思路就是,
重力矩=弹簧与斜撑杆支撑力合力力矩。具体地不在这里写了,你如果需要,可以单独联系我,换个方式解决。比如Q语音,YY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