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线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13-04-27):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是通过使用三菱变频器的位置功能,来达到定位的目的 ,(PLC-变频器-电机-编码器)因厂方要求,后来换成了圆形的军规航空插头,  做好后一段时间没出问题,可是最近反应说变频器常报警 显示EOD 或EOLR 查了下基本是电机尾部编码器反馈出现了问题, 供应商说因编码器发出高频信号,不可采用航空插头的形式,可是想了想,伺服电机什么的都是航空插头这个难道会有区别?麻烦请教下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做过一台倒角机设备,就使用过旋转编码器和图片上这种接头,用了变频器和PLC编程控制器,好像也没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我这做设备经常使用航空插头连接编码器的。在使用是要注意编码器线和航空插头做好屏蔽,不然会受外部干扰,航空插头一定要买大品牌质量好的,劣质的航空插头经常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做设备经常使用航空插头连接编码器的。在使用是要注意编码器线和航空插头做好屏蔽,不然会受外部干扰, ...

谢谢大侠的回复 ,吸取这次教训,下次改进 ,屏蔽要好好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做过一台倒角机设备,就使用过旋转编码器和图片上这种接头,用了变频器和PLC编程控制器,好像也没出 ...

谢谢回复,看来还是我在使用上出现了问题。

网友C:
编码器和变频器同时使用,一定要注意编码器线的位置,远离变频器,屏蔽是一定的,变频器对编码器的干扰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和变频器同时使用,一定要注意编码器线的位置,远离变频器,屏蔽是一定的,变频器对编码器的干扰很厉 ...

谢谢回复,编码器位置在电机尾部,和变频器有一定距离,不过屏蔽做的不是很到位,下次改进。

网友(2013-06-08):
屏蔽必须可靠接地。 有些编码器是内部接地,那你就不用在接地了

网友:
焊接针脚短路?

网友:
我们设备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电线里的屏蔽层接根线出来接地就解决了。我们上周刚解决的、和编码器没关系的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