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锤式破碎机的求助

楼主(2013-04-27):
有关资料说锤式破碎机的破碎比很大,我想知道为什么它有那么高的破碎比?是结构上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2016-03-31):
锤式破碎机靠的是锤头旋转的惯性将物料打碎,可以通过控制锤头和惯性轮重量来调节旋转的冲击力,冲击力大自然就破碎比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