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主轴分度,两轴变成两轴半

楼主(2013-04-27):
原理很简单,用程序修改主轴定位角度来实现分度…加工中心上可以使用M19 S___车床好像不能用自己山寨一个,个人用它拆卡盘,三爪用。感觉能分度后插个山寨齿,用山寨刨刀在车床上山寨个多边形应该能实现!精度在16″左右…
上程序…OI TD实测主轴分度
O9022(M19)#3003=1;
#3004=1;
IF[#19 EQ #0] THEN #19=0;
IF[[#19 LT -360] OR [#19GT 360]] THEN#3000=1 (S ERROR);
#1=ROUND[#19*4096/360];
G10 L52;
N4077 P1 R#1;
G11;
M20;
M19;
#3004=0;
#3003=0;
M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学习了

跟随坏蛋哥,从不改变!

网友:
看不懂,得向您学习

网友B:
我囧了~~CS轴本来就是0I-TD标配功能~~只要参数设置一下就有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自定义角度,脉冲分配,灵活性大,关键是勤于动手动脑,热爱这个行业,有颗积极向上的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囧了~~CS轴本来就是0I-TD标配功能~~只要参数设置一下就有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这个肯定要系统能支持了,程序本来就是在修改主轴定位参数...这样用主轴定位来实现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囧了~~CS轴本来就是0I-TD标配功能~~只要参数设置一下就有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这个是在二轴车床上的程序,没有其它轴...有的话也不叫二轴了!用程序让主轴分度,勉强算半个轴...变成二轴半了!

网友C:
你可以看下我发的帖子,自己广数系统改的数控车变三轴,主轴分度并可以三联动。

网友(点评):
你那个主轴是应该是伺服电机。普通变频的不能定位锁紧卡盘。

网友(点评):
变频电机可以主轴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下我发的帖子,自己广数系统改的数控车变三轴,主轴分度并可以三联动。

和大侠可不是一个等级的,大侠那是改装机床...我只能算是优化优化代码!各有优点了...

楼主:
好多人想学宏,怎么没多少感兴趣的...郁闷!个人比较感兴趣功能性宏程序...大侠们有机会多指点指点!

网友(2013-06-22):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二轴车床上的程序,没有其它轴...有的话也不叫二轴了!用程序让主轴分度,勉强算半个轴...变成二 ...

你这个主轴如果是1:1传动的话~~只需要设置参数就可以实现三轴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