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这种光亮的圆盘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3-04-27):
如图所示,这个圆形铁盘表面非常的光亮,我用角磨机根本打磨不出来,并且肯定不是磨床磨成的,因为它形成了一圈一圈的圆环状。并且它的那个外环边也太光滑了,这是用什么东西加工出来的。
气割肯定不是,如果用线切割,这种成本也太大了。两边焊的把手这个我会。

网友A: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东西车的一般啊。
楼主你想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好,这是直径40厘米的圆,也用车床车?我想问外边环为什么这么光滑

网友(点评):
要好看两头顶着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左看右看半天,感觉就是一加工完的金属色。T大,你猜猜这粗糙度有多少?

网友(点评):
6.3

网友:
就是啊,光洁度很一般嘛

网友(点评):
铁板本身是黑色的,他这是亮的

网友(点评):
铁板本身不是黑色的,只是表面一层锈了或者脏了而已吧,本身也是有金属光泽的吧

网友:
镀的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东西车的一般啊。
楼主你想问的是什么问题?

这个东西是直径40厘米也用车床车吗?
我想问铁板的表面是黑色的,他的为什么这么亮。还有就是外边环也太光滑了吧!

网友(点评):
铁板表面的黑色是热处理的结果,本质上铁的颜色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另外,普通车床表面粗糙度也能做到1.6以内,图片的这种程度没什么特点吧。

网友(点评):
楼主没见过大卡盘吗???外边环可以把工件夹在车床上用砂纸檫光滑的

网友:
这玩意不就是车出来的么。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网友:
车的很一般!光洁度也就1.6那样!

网友:
应该是陶瓷刀具车的

网友:
看着像 车床车削的,然后在焊接一下提手

网友:
应该是车的,完了再焊接上的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