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仪器如何体现两侧加平衡块之间的距离?

楼主(2013-04-27):
德国申克振动分析仪VT 60(Vibrotest 60)
VIBROTEST 60
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l振动分析仪
l数据采集器
l现场平衡仪

请问大侠的问题是,现场平衡仪原理是什么?
我主要是做离心机动平衡测试。最高转速2600rpm。
清液侧与泥渣侧的振动与转鼓转速成一定的相关性输入进VT60的仪器中,但是这仪器如何体现两侧加平衡块之间的距离?

网友A:
动不平就会产生振动,振动就会产生位移,位移则可以以电阻尼形式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不平就会产生振动,振动就会产生位移,位移则可以以电阻尼形式显示出来。

操作手册上是这样说的,振动收集信号分别在清液侧与泥渣侧的轴承座上,外加转速红外探头收集速度脉冲信号。
分别测出三组:Initial Run;Test Run A;Test Run B;
Initial Run测出不平衡量并自动计算出在哪个角度放置多大的平衡块(470g  40deg);
在Test Run A中在靠近清液侧放置(40deg)(离心机转鼓有固定的凹槽)上面计算出的平衡块(470g);
在Test Run B中在靠近泥渣侧放置(40deg)(离心机转鼓有固定的凹槽)上面计算出的平衡块(470g);
最后就可以在软件中计算出CMA CMB,就是在清液侧和泥渣侧角度位置该放置的平衡块。
这里我的疑问是,那两个凹槽直接的轴向距离在仪器中如何体现?

网友(点评):
呵呵,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清液侧和泥渣侧是什么。能画个图说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