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刀片6个角不到一天就全坏了

楼主(2013-04-27):
最近生产用WNMG刀片.住友WNMG080408-AC700G.坏刀率比较高.工件材质为35CrM0.调质硬度HB200-250度左右!
哪位大神知道用什么刀片坏刀率低点,现在一个刀片6个角不到一天就全坏了。

求指导。

网友A:
你可以试验一下其它的切削参数,切深降低一点什么的;
同时可以更换刀片的材质,高硬度的可以使用CNC刀片。

网友B:
工件硬度不算高  最好把坏掉的刀具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我看也正常,车45钢好车啊。材料硬度和材料纯度很关键,普车车刀便宜,可是师傅工价高呵。实在想省刀钱,换个功率大点的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硬度不算高  最好把坏掉的刀具图片发上来看看。

都是刀尖磨损的比较多!应该是涂层被磨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也正常,车45钢好车啊。材料硬度和材料纯度很关键,普车车刀便宜,可是师傅工价高呵。实在想省刀钱,换 ...

我是6180跟61100数控车.都是用的这个刀.坏刀率高.记得以前在韩企上班的时候刀头几乎都用好几个班才坏的

网友:
这种材料和硬度,我们厂里都用京瓷的,19元一片那种,一个角正常用一个班

网友(点评):
京瓷的什么型号刀片啊?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验一下其它的切削参数,切深降低一点什么的;
同时可以更换刀片的材质,高硬度的可以使用CNC刀片。 ...

请教什么刀片叫cnc刀片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CBN刀片

网友:
正常的情况,你应该选AC820P或830P的刀片半精车热处理的毛坯,然后再用AC700G做精车。因为AC700G一般做精车用的,不适合热处理后从开粗到精车。如果你的产品精度,光洁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820P完工

网友:
你的材料和硬度都不高,35crmo的材料我们天天加工,我们的硬度都是HRC33-38,比你硬度还那高点,就京瓷的ca5525   19元一片,六角的是21一片,正常一个班一个角,有时候多点,两个角,一个刀片用三个班是正常,

网友:
我将要车这种料,买了三菱刀片不知行不

网友:
用的真久。
我这里铣45钢,模具长度2.5m,高度67mm,用125mm的铣刀,只能走一侧面刀就坏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也正常,车45钢好车啊。材料硬度和材料纯度很关键,普车车刀便宜,可是师傅工价高呵。实在想省刀钱,换 ...

请教功率大是指主轴电机的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