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中加工螺纹时Z轴突然快速运行而且没有加工到工件表面

楼主(2013-04-27):
   程序运行中加工螺纹时Z轴突然快速运行而且没有加工到工件表面。程序走完后就报警运控报警;422  Z轴驱动器没准备就绪。

网友A:
哥们,把程序拿出来看看,很可能是程序便错了

网友B:
是调试 还是加工中出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调试 还是加工中出现的啊?

加工中出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把程序拿出来看看,很可能是程序便错了

G99 M3 S1000T0101
G0 X31.8Z 1.
G1 Z0. F0.2
X28.1 W-0.8 F0.06
Z-10.F0.1
 X27. F0.3
G0 Z4.
G92 X28.5 Z-9.5 F1.
X28.7
X28.9
X29.
X29.1
M5
G0Z120.
M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G99 M3 S1000T0101
G0 X31.8Z 1.
G1 Z0. F0.2

是什么系统?有时候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你在G92前面再加一个循环起点试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系统?有时候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你在G92前面再加一个循环起点试一下看

广数980TD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数980TD

哦  以前我也搞过  你在G92前面加一个GOO X  Z 做循环起点看看

网友:
检查Z轴其他加工模式是否有问题 确定是不是Z轴解码器坏了

楼主:
不过我把电源关了重起问题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