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0套料刀加工问题讨论

楼主(2013-04-28):
关于套料钻使用问题分析
使用问题:在进行套料加工时左边机台会停车(闷车)
初步分析结果为套料刀跳动过大,导致在进行深孔套料进会闷车。
随后进行现场打表测量,发现刀柄AB均有不同程度的误差。具体表现为平面倾斜(0.15mm),外径跳动(0.25mm),而后对刀柄的误差进行调整,调整后平面倾斜(0.05mm)与外径跳动(0.18mm
进行装刀试验,停车状态打表(套料刀外径),B跳动为0.1mmA跳动仍有0.3mm之多,开车状态下观察跳动,也是A刀要明显大于B刀(特别是刀柄跳动)
试切削,套料加工至零件2/3处,A刀闷车,左边仍在旋转中。加工过程中,A刀在切入工件后刀具跳动变大(至少有1mm之多),初步怀疑是刀柄问题
现场分析后整改如下:
1.       把切削速度(进给速度)降低后问题依旧(左边闷车)
2.       把套料刀进行左右互换,但问题依旧(左边闷车,排除套料刀问题)
3.       把套料刀与刀柄一起互换,原A刀柄跳动变小,基本可忽略,原B刀柄跳动稍有变大,进行试切削,套料加工至零件2/3处,A主轴闷车,B主轴仍在旋转中。(排除刀柄问题)
由以上3点可见,问题主要还是在机台,可能有2个方面:
第一,   电机可能受损过,在进行重切削时功率损失过多,导致停车。
第二,   机台主轴内部轴承或轴瓦受损后间隙过大,重切削摆动过大而导致停车。
见意厂家对设备进行重要维护,察看设备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3-08-30):
怎么下载那个12生肖CAD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