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200度液态氮制冷箱体需多厚才能保温

楼主(2013-04-28):
各位大虾好,我们现在要做一台零下200度的液态氮制冷系统,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箱体壁厚要做到多厚,里面用什么样的填充材料?箱体的内部尺寸是350*350*650(MM)。液态氮罐放在外面,只是连接一个管,往箱体里面冲液态氮。请教有经验的师傅,教教我,不胜感激!
我总共有下面几个问题请教:
1):箱体的壁厚需要多少,才能保证里面的温度不受到外界的影响?
2):箱体的填充材料用什么材料?
3):箱体门的面上,我想设计一个可视的视窗,请问用真空玻璃双层的能行吗?

网友:
液态氮达不到零下200 摄氏度。

网友(点评):
是的,我只是在这里写的是零下200,其实只有196,我们的客户也只要做到150度就可以了。

网友A:
《化工原理》的教材里会有这方面的介绍。
内外温度差 * 壁厚* 壁材料传热系数 = 传热量。
不受外界影响是不可能的,理论上都会有热量传进去的,只是速度问题。
计算出单位时间内,传入的热量,这些热量会使内容物升温,
热量=质量*比热*温升,
算出温度升高的量,然后看在多长时间内会使温度升高多少。然后看是否符合要求。

有趣的是,球形的隔热壁,有时候壁太厚了反而热量损失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工原理》的教材里会有这方面的介绍。
内外温度差 * 壁厚* 壁材料传热系数 = 传热量。
不受外界影响是 ...

网友:
液氮比较重,就是弄个桶放在里面也不容易跑出来的

网友:
看到此问题我就进来了
首先,我厂在生产中有使用液氮,所以对液氮的一些特性有所了解。
然后你提到的箱体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设计思路错了。液氮受热膨胀很快,一下就变氮气了,而且体积会急剧膨胀。所以液氮使用时最好就是直接从储罐出来就用。所以你提到的箱体其实里面一般是装的深冷阀,控制排量。

网友:
其次,液氮一般检测存量的多少是靠压力表来检测的。在液氮储罐上需要装自动泄压的阀门。

网友:
液氮使用的低温金属软管市场上有卖的,在金属软管外需包一层隔温材料(我厂使用的是一般包裹在水管外的橡胶海绵)。
液氮接头需要用黄铜或铝材料来做,钢的低温会很脆,一下牙就坏了。

网友:
放深冷阀的的箱体用普通的不锈钢板就行(主要是因为冷凝水会生锈),厚度没特别的要求,只要箱体做的比较牢固就行。
箱体内如果认为需要填充东西的话,可以使用发泡剂填充(隔温,凝固后还有一定的强度,能起支撑作用)。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再细谈。

楼主:
我的Q1798585493希望你加我,我有很多问题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