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传动,请教

楼主(2013-04-28):
滚珠丝杠垂直传动,丝杠6上所收到的轴向力是由什么来平衡的?

网友:
我见过此类装置。那台机器上是用气弹簧来托住被驱动部分,保证被驱动部分可以自由停在任意点位置,从而消除丝杠所受到的轴向力。

网友:
我设计的是用弹簧拉住,大型机床Z轴是用油缸拉住的,最简单的也有用重锤配重的。

网友:
www.tjtengdaxin.com,天津市腾达信机电产品有限公司,专业经营滚珠丝杠。

网友(2013-07-19):
改一下结构

网友:
配重或油缸。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