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都是用什么软件编程啊?

楼主(2013-04-28):
  各位大佬:
        工业机器人都是用什么软件编程啊?

网友:
我不是大佬,我知道有ABB的RobotStudio,应该是可编程,可仿真

网友:
一般是机器人生产厂家专用的软件进行编程,教示。
用一个控制器去操作机器人移动时,在那个控制器上进行编程。

MOVJ X=100 Y=50 Z=0 A=0 B=45 C=30       //各軸動作to X=100 Y=50 Z=0
MOVL X=200 Y=80 Z=11 A=0 B=30 C=0       //直線補間to X=200 Y=80 Z=11

有些和数控机床的语言相近,但不完全一样。

网友:
示教编程就可以应付平时工作了,而且还快捷。
人机界面编程就是厂家内置在机器人控制器里的。
以上这些编程必须在机器人停止工作时才能进行,效率低下,而离线编程则可以在机器人工作情况下,为下道工序编程,CAM编程差不多,用专门软件,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如Deneb 公司的IGRIP 、RobotSimulatoins 公司的WORKSPACE 及Tecnomatix 公司的ROBOCAD 。

网友:
1)通常不同厂商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采用不同的编程语言,这些编程语言通常内置于机器人控制器中。
譬如:ABB机器人采用的RAPID编程语言,KUKA机器人采用的KRL编程语言,FANUC机器人采用的karel编程语言等,这些编程语言类似C语言或者VB这些高级编程语言的结构形式,同时增加了机器人运动的控制以及对外输入输出点的控制等。
2)为了提高作业效率,同时能够对于系统进行优化,很多机器人公司推出了针对本公司机器人系统的离线仿真软件,譬如二楼提到的ABB离线仿真软件RobotStudio,以及KUKA机器人公司的KUKA.OfficeLite离线仿真软件等,这些软件通常运行于PC机上,在该环境中仿真的结果可以直接下载到相应的机器人控制器中。
3)还有一类仿真软件就是扫街大侠提到了类似的IGRIP等类的软件,这些软件据我所知通常是用于虚拟现实的机器人仿真应用,并不针对特定的机器人系统。

楼主:
谢谢,了解了点点啊

网友(2013-11-22):
个人觉得MarkCui的解释非常专业啊!赞一个啊!

网友:
RobotMaster完美支持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目前支持的工业机器人品牌有 ABB、Fanuc、Kuka、Motoman、Staubli、Comau、DENSO、MITSUBISHI,OTC 。还可针对不同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客户化定制  电话:壹叁陆 贰零贰贰 贰贰叁伍  杜先生 136_2022_2235
针对如:工业机器人激光切割(金属,如厨具行业),厚板吸塑行业的切边,游艇模具行业,吸塑行业激光切割,工业机器人水切割,大型主题公园模型加工等,工业机器人抛光,打磨,均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和行业应用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