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那些电气元件?

楼主(2013-04-28):
麻烦坛子里的朋友们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如果用PLC控制都需要买些什么电气元件?要带触摸屏的。最好具体到器件的型号。兄台在此些谢过了

网友:
没用过PLC

网友:
没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A:
需要6个气缸的位置传感器,3个2位5通电磁阀。你先确认下你的气缸是不是带磁环的,然后买相应的传感器。我暂时没见做带触摸屏的PLC,不好回答你。你这个东西,用继电器控制比PLC划算啊。

网友B:
三个双头电磁阀(气动用的),六个24V小型继电器,按钮开关几个:手动/自动切换,三个单动按钮分别控制三个气缸的,循环启动,急停,总停,三个气缸夹紧发迅开关(感应式的),PLC的输出端子如果是晶体管式的每个小型继电器线圈上要并一个二极管,如是继电器式的就不用了。用一个大小合适的机床控制变压器把380V变成适合PLC用的电源。

网友(点评):
顶一下。如果是晶体管的,可以直接用扩流放大板,连继电器都省了,现在扩流板也不贵,挺好用的。用触摸屏的话就更显高档了,看使用频率适当添加按钮。杨大侠最近一向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双头电磁阀(气动用的),六个24V小型继电器,按钮开关几个:手动/自动切换,三个单动按钮分别控制三个 ...

PLC的输出端子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采用晶体管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的输出端子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采用晶体管式的?

需要有脉冲或模拟信号输出时,外接继电器时。。。。。

网友:
这个没用过也帮不上啊

网友:
底部那个气缸是圆形的话,那就买两个方形的传感器(24V的),一个圆形的传感器加上一个绑圆形传感器的专用的绑扣,3个两位两通电磁阀,外电源是三相380V的话,那就要一个380变220V的变压器,还要一个220V变24V的变压器,空气开关一个
开关:选择开关(手动/自动),电源开关,电源信号指示灯,全原点(最初位置)信号指示灯各一个,三个小型上下两位开关,开始按钮,急停按钮,

网友:
我也凑个热闹,PLC一个,开关电源一个,电磁阀电源一个,8路扩流板一个,传感器6个,触摸屏一个,根据自己需要设置按钮若干,PLC点数根据需要来选择,6个电磁阀根据需要选择,小空开要设计上几个,用来保护电路用,这点就差不多了。

网友:
這還滿容易的~樓上都有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双头电磁阀(气动用的),六个24V小型继电器,按钮开关几个:手动/自动切换,三个单动按钮分别控制三个 ...

呵呵!学习了,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在这方面还是一窍不通呢

网友:
楼主这个,连PLC都可以不用,就用接触器和行程开关加开停按钮就OK

网友(2022-09-23):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6个气缸的位置传感器,3个2位5通电磁阀。你先确认下你的气缸是不是带磁环的,然后买相应的传感器。我暂 ...

不用PLC的话请教继电器信号从哪里来

网友(2022-12-12):
每个缸动作是要求按一次按钮自动完成,还是需每个搂没说明,动作的逻辑要说明。另外,气缸一般动作不可能 在中间位置,所以不用到 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