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完皮带显示的是一根线,不是三维图形,求助

楼主(2013-04-28):
为什么我画完皮带显示的是一根线,不是三维图形,求助

网友:
请再阅读一下帮助。

网友A:
不知你的皮带实体是如何做出来的,也许可以从中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皮带实体是如何做出来的,也许可以从中找出原因。

哥们帮忙看看是不是哪个参数不对还是咋地

网友B:
是否皮带厚度方向设定出错了?总左边数起第三个轮应该是个压紧轮,皮带延伸方向应该向上而不是向下。
这个皮带设计怎么弄的?能否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皮带厚度方向设定出错了?总左边数起第三个轮应该是个压紧轮,皮带延伸方向应该向上而不是向下。
这个 ...

那个箭头貌似是控制皮带绕在哪一边,不是皮带的厚度设定方向

网友:
我绘了一个草图。估计你的问题是建模操作有些差错。如果你不能说明操作步骤,也不好分析出原因。

网友:
对不起,我没看清楚,我用的是Auto CAD不是SOLIDWORKS ,实在抱歉!

网友:
启用皮带和皮带厚度有没有勾选上

网友C:
你只是生成一个轨迹草图,要想得到皮带,得打开皮带零件,画出轮廓,然后扫描生成皮带实体

网友:
SW只是建立皮带装配关系皮带还得自己画吧?

网友:
十楼说的对啊!!你只是生成一个轨迹草图,要想得到皮带,得打开皮带零件,画出轮廓,然后扫描生成皮带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是生成一个轨迹草图,要想得到皮带,得打开皮带零件,画出轮廓,然后扫描生成皮带实体

谢谢指导,我去试试

网友:
直接用你生成的皮带草图拉伸薄壁即得皮带实体,调整下皮带的厚度。

网友:
十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