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不确定值如何理解?

楼主(2013-04-28):
在外面做了套大环规,公司内部无法计量,送市里的计量所校验,拿回来报告上对该内径除了一个测量值外还有附带写了个测量不确定值1.9UM,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测量不确定值就是测量误差。从理论角度,误差是测量值与真值之差。在计量系统国际统一采用不确定度(系统不确定度和随机不确定度)来表示测量误差。测量不确定值1.9μm表示给出的测量值其测量误差是1.9μm。

网友:
测量所用的机器,本身存在1.9um的不确定度。真值与测量值之间有+/-1.9um之内的差异。真值是个不可知的数值,只有在更高精度测量的手段中,用高精度测量值大概代替。

网友:
因为真值是根本得不到的,所以作为很实际的计量范畴要采用不确定度的概念。

网友:
建议社友看看“MSA”测量系统分析等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