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旋转角度,请教

楼主(2013-04-28):
本人将准备做一台设备,用步进电机来控制工件的旋转(小型零件,精度要求比较高)角度,通过PLC编程给步进电机脉冲来控制,不知道电机能否在我想要的角度立刻停止,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不能,如果你的精度要求比较低,那还凑合,要是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必须加编码器活更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形成闭环控制,否则,精度是不存在的

网友A:
兄弟你的是几工位的,用步进是可以的,只是你要做两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是几工位的,用步进是可以的,只是你要做两种速度

这位兄台,我是半路出家的,还没听明白你的意思,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2013-05-29):
根据驱动器细分参数用PLC发脉冲就可以了,精度还可以了!

网友:
有点高深啊

网友:
这个我看不懂

网友B:
你怎么不用伺服电机呢?伺服电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它本身自带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用伺服电机呢?伺服电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它本身自带编码器。

主要是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2015-10-30):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成本问题

对,固定角度的话分段器也是个选择

网友:
看你精确到多少度啦

网友:
用高细分驱动器呀,再不得就加个谐波减速器。注意不能掉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