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油泵,solidworks画曲面怎么样 ?比如泵的曲面 好画吗

楼主(2013-04-28):
solidworks画曲面怎么样 ?比如泵的曲面 好画吗,类似于蜗牛漩涡线,而且泵壳的直径越来越大,请高手指教该怎么画?

网友A:
有专门的曲线命令可以帮你。
由于SW提供三维草图的方程样条曲线命令,所以对于截面规则的,通过三维样条曲线可以有效进行扫描等操作。对于复杂曲面,可以尝试边界曲面等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曲线命令可以帮你。
由于SW提供三维草图的方程样条曲线命令,所以对于截面规则的,通过三维样条曲 ...

谢谢啦,我试试啊,我看到过一个泵壳的三维图,由多个曲面拼接而成,需要多步才完成

网友(点评):
看具体结构和复杂程度了。你可以尝试放样、扫描、扭转、曲面的各种命令,甚至可以考虑用多几何体的拼接去选交集的办法来做。总的来说,个人感觉SW的曲面还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试试啊,我看到过一个泵壳的三维图,由多个曲面拼接而成,需要多步才完成

不知您接触过ug吗?听说没ug的曲面功能强大

网友(点评):
你听说哪个泵业用UG做设计,各种软件有自己的地盘,出了自己势力范围,CATIA也是孙子一个。

网友B:
其实针对通用机械,solidworks曲面足以应对

网友C:
蜗壳应该是和大型风机一样的四心偏心圆,可以百度一下“风机蜗壳”
不是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壳应该是和大型风机一样的四心偏心圆,可以百度一下“风机蜗壳”
不是很复杂的

嗯,搜索一下看看吧!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针对通用机械,solidworks曲面足以应对

嗯,谢谢,还需要进一步学习solidworks

网友:
inventor这种曲面很差的软件都用可以在泵业,别说SW了。

网友(点评):
嗯,sw也算很强的一款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