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命令,2004 测量 弧长 的命令是什么啊

楼主(2013-04-28):
2004  测量 弧长 的命令是什么啊

网友:
特征管理器里有,双击该圆弧即可进入。

网友A:
li命令,什么都可以查到

楼主:
楼上的两位 我需要测量表示出来 我用的了 燕秀    还有别的命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命令,什么都可以查到

我需要的就像图中的表示一样 可我用了燕秀 也不行啊 求帮助

网友(点评):
LZ,你这是圆弧标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就像图中的表示一样 可我用了燕秀 也不行啊 求帮助

这是我在网上下的

网友:
dimarc这样应当可以

网友(点评):
命令: 命令: 命令: _dimarc 选择弧线段或多段线弧线段: *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