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使用水刀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3-04-28):
   本人现在从事水刀加工已经有两年,我是毕业后半路学习的,在原厂家培训了三天,就被老板叫回来了。刚开始的三个月,各种问题铺面而来,由于没有经验,故障的处理一般都是一边看说明一边试着解决,实在不行就让老板找售后(这个是要给钱的),平时下班后也在网上找一找学习的资料,但是真心说太少,就这样慢慢走了过来。现在设备我听听声音,就能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现在已经能做到给我照片,就能做出图案。
  一般上来说,水刀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水密封,油密封,水开关体。对于新手来说,掉压或者是压力不稳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了,现在我来说下基本的检查方法,当然这里要排除漏水,这个就不说大家都知道的。首先要排查水路的问题,水压不够,水滤芯堵塞等,其次卸荷阀卡住(这一般是油路有异物造成的),最后控制柜内继电器有无损坏。   从切割效率来说,切割路线,石榴沙的选用,刀头的高度、孔径,沙量大小等都会影响到整体效率。
   对于广告行业来说,经常性会遇到超尺寸的工件加工,这就需要拼刀,没有一定的经验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一旦失败,或者拼出来的工件精度不够,从而造成报废,这将是一个很大损失。现在我可以把拼刀误差做到0.5MM以下。
   或许很多使用者在加工玻璃时都会遇到碎边,我的经验是外线进到,打孔点不要在玻璃上,如果避免不了,就需要将压力调到240Mpa以下.
  撞击,对于新手来说,刀头撞击时避免不了的,其实这并非不避免,在我们生成加工程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切割路线,只要做好了切割路线,防止撞击不过是小意思等等。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有意者加QQ 834155490

网友:
请问水刀的最大工作压力是多少

楼主:
补充,我想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CAD图形是由样条曲线构成,生成切割文件时,程序认不到,这就要将样条曲线转成多段线,以前我都是一点一点描出来的哦,后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用EXPRESS插件,输入Flatten,确定后选着对象,根据命令行提示操作就行啦

网友:
燕秀工具箱转样条曲线更方便

网友:
如果你的工件是玻璃, 而一定要在上面打孔的话,在把压力调低的同时, 可以把一个小的有机玻璃放在你要打孔的地方,有缓冲作用,比较没那么容易开裂, 你可以试试

楼主:
这个我想说贴黄胶带效果更好

网友:
黄胶带有时太软, 切割薄的可以适合用, 厚的玻璃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说得很好!

网友:
经验是不可复制的财富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
实际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13-06-19):
一定都是靠实践才知道的知识,非常感谢大家的无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