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线如何更改?

楼主(2013-04-29):
如图所示,该尺寸中间那段没有尺寸线,怎么设置才会有啊?

网友:
改小箭头尺寸,尺寸数字大小,试试。但这样整个图的尺寸比例可能要重新分布了。我有时也会纠结一点,不及其余。

网友A:
双击尺寸线,在属性里改。

网友B:
输入命令"D"修改标注属性。在选择调整,再勾选“在延伸线间绘制直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击尺寸线,在属性里改。

修改标注样式

网友:
D enter 然后修改 最后置为当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标注样式

是的,只是不知他要改一个,还是改掉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尺寸线,在属性里改。

在标注样式里改比较爽些,毕竟还有其他尺寸要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命令"D"修改标注属性。在选择调整,再勾选“在延伸线间绘制直线”

多谢前辈,已搞定,这个其实原来标注直径的时候,出现的是半径形式的标注,然后勾选“在延伸线间绘制直线”就能解决。没想到这个问题也和这个选项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