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万能不能买到这样的车床?

楼主(2013-04-29):
THK线轨
主轴NSK轴承
通过棒料40+
伺服刀架
全伺服电机
三菱系统
无尾座
台湾回转油缸
台湾卡盘

网友A:
要车洗中心还是数控车床?
数控车床嘛,就台湾上银导轨和丝杆,广数980TD的全伺服,排刀无尾座,主轴全套nsk轴承,台湾中空液压三爪卡盘,0640机床,
10万拿下。

网友(点评):
关键你用来做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车洗中心还是数控车床?
数控车床嘛,就台湾上银导轨和丝杆,广数980TD的全伺服,排刀无尾座,主轴全套n ...

要刀架呢

广数的系统反应有点慢

三菱的稍快

其实主轴变频也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刀架呢

广数的系统反应有点慢

KND就可以了,主轴变频那便宜多了,另外不要转刀架,效率和精度没有排刀高。
价格到8万。

网友:
用了伺服刀架的都比较贵

网友:
谢谢楼主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