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12轴承座,前面的锁紧螺母是粗牙还是细牙?

楼主(2013-04-29):
大家好,想问一个问题,小日本的轴承座BK12前面的锁紧螺母是M12的,但不知道是细牙还是粗牙?烦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一下,O(∩_∩)O谢谢,祝大家五一愉快!

网友A:
轴承座上的锁紧螺母一般都是细牙的,你这个型号的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上的锁紧螺母一般都是细牙的,你这个型号的没接触过。

哦,谢谢,这个是小日本,THK 的  那个BK12。

网友:
www.tjtengdaxin.com, THK的所有产品都有三维图和二维图,有需要可以加我Q 2310725470

网友(2014-03-22):
一般是细牙,楼主找一个M12的标准螺母对比一下,比标准螺母牙距小的就是细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