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刀头TQC与TZ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29):
镗刀头TQC与TZC有什么区别?

网友:
90度和45度的区别吧。通常TZC是90度,TQC是45度。

楼主:
TZC应该是直角型粗镗刀,TQC应该是倾斜型粗镗刀吧,不大清楚啊正在学习

网友:
从应用上讲两者区别在于,TZC主要是镗孔内圆,而TQC主要是镗削内孔没有贯穿的工件内部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