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茶叶真空包装机封口起皱,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29):
全自动茶叶真空包装机封口起皱,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压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压好吧

兄弟,你们是怎样压好的啊,请赐教,谢谢!

网友:
你选的机器有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是你压封口的地方压得好像不够紧.封口模具温度好像高了,看你最后那张图片,边都卷起来了,纹理也不清晰

网友B:
温度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了吧?

温度已经调到最合适了

网友C:
好几年没搞包装机了,生疏了。从你图片一看,就知道你的包材不好。但是现在包材已经定了,没办法退,就只能从包装机上想办法了。

首先,你检查下成型器,看是否打折,检查下封头是否脏了,检查没问题后,仔细试下这个包材的合适的包装温度,方法是,直接将撕下包材

放在加热后的封头上,看哪个温度刚好能将包材融化。然后将温度设置好。

包装时,将包装速度调低点,封口压力调大点,这样包装出来的成品的外观也很漂亮的。

另外:温度,封口压力和包装速度是相关的,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几年没搞包装机了,生疏了。从你图片一看,就知道你的包材不好。但是现在包材已经定了,没办法退,就只能 ...

谢谢高人,我将按你的方法去试下,

网友(2013-06-04):
应该是封的时间长了吧!把时间调短点试试

网友(2013-10-23):
真空包装机是有个冷却时间的,这个冷却时间的长短同样影响到封口效果,封口温调到合适温度后,把冷却时间调到3-5秒效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