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标准件拿过来改改尺寸,这也算非标吗!?

楼主(2013-04-29):
    我是做机械维修的,目前遇到很多产品都是非标设计制造出来的。中国的机械商家须要走非标路线吗》?
中国机械为何出现非标机械,也就是为机械现场不能达到标准所作的一些设备改造。
可有些商家把标准件拿过来改改尺寸,这也算非标吗?
擦,比如我遇到过一件产品,轴是标准40大的,可骨架油封给你改成40*62*12的非标产品,当骨架油封坏掉之后想更换,市面上很难买到,也只能找非标产家作或是把产品改回标准的。擦,这就是所谓的非标吗?

我讨厌小动作改造后的非标产品,也许是我的误解
希望大家谈谈非标,,谈谈非标产品

网友A:
你误会非标的意思了,现在一般非标通常是指非标自动化设备。你所说的现象是一个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应为现在的市场是全球性的,很多英制的零件跟公制的只差那么零点几,不同的体系是无法统一的。再一个,从实际需求出发,比如汽车上的螺丝,受限于空间尺寸,其六角头的尺寸是每毫米一个规格,这跟我们之前的国标差得不是一点点。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是生产量非常大的产品,都可以自成为标准,其实这也是标准化的由来。

网友:
其实飞标和标准只是数量的差距,用标准件肯定便宜,哪都有买,非标你就一定要找我买。
所以机床上都会有非标,考虑到客户还得找我。

网友(点评):
朋友,你们想错了,既然他们有床子,那一个零件坏了也许会自己动手做一件,成本还更低

网友(点评):
有些件自己是没法做的。

网友(点评):
是的,是这样子的,但你最后提到客户还得找我。。这个观点对于你们做非标的是不好的想法

网友(点评):
此我不是我,代表那些厂家

网友:
骨架油封 40*62*12 有现货呀,CTY 、 TTO 都有这种规格。 为何说是 非标 ?

网友(点评):
我只是打个比方,40*60*12的骨架油封比较常用吧

网友(点评):
现在开模做骨架油封的太多了,这类零件都快搞乱套了.....

网友(点评):
比方? 有谁看了首楼的内容会认定是比方? 你晓得 CTY 、TTO的厂有多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误会非标的意思了,现在一般非标通常是指非标自动化设备。你所说的现象是一个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应为 ...

理解一点点了。汽车上的螺丝是那样的,主要原因是丝牙,受力状态可靠度

网友:
标准化和非标的概念并不是楼主所理解的那样。

网友:
非标好像不是那样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