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中大拖板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今天上午车螺纹时好好的,下午车螺纹;螺纹就不行好不稳定,车下的螺纹有松有紧  要不就是通止一起通  一起止  没办法做。后来我无意中发现大拖板的问题 可以用手轴向移动电话打表有1MM的间隙

网友:
估计是调整轴承间隙的螺母松了,重新调整一下

网友A:
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是中拖板丝杠的问题。
   当时我听了下空运行的声音,说是丝杠问题,工人反问,上午都正常呀?
      俺遂用手推了一下刀架,工人看了,老实的找机修去了,哈哈。
         更换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是中拖板丝杠的问题。
   当时我听了下空运行的声音,说是丝杠问题,工人反问,上午都 ...

应该不是中拖板丝杠的问题    大拖板都可以推的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丝杠背帽是否锁紧 然后打表 用手推拉刀架 看丝杠磨损程度 没问题了再打反向间隙修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丝杠背帽是否锁紧 然后打表 用手推拉刀架 看丝杠磨损程度 没问题了再打反向间隙修改参数

反向间隙修改参数怎么修改

网友(点评):
看机床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