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atron] 怎么一次性选择多个轮廓加工

楼主(2013-04-29):
如图:我要加工图中凹型部分,用轮廓铣加工,有多个轮廓,在编程的时候怎么可以很简单的选取所有凹型部分轮廓。

网友:
这个编程软件没用过  看着有个刀路编辑   你这个排布很整齐  可以阵列刀路

网友(2015-06-20):
搞个阵列刀路就好了

网友(2016-11-13):
阵列  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