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加手动卸刀卸不下来

楼主(2013-04-29):
刀在主轴上干过活后就卸不下来。感觉好像刀柄锥度卡死、或者主轴未完全松开。

 手动松刀。有气喷出。刀还是在主轴上。需要拿块东西轻轻敲打才会下来。

自动换刀时、主轴松开后刀具也没出来、是换刀臂硬拔下来的。换的时候就会嘭的一声。声音有点响。

这是什么问题。

机床是日发的,气压正常、有稳压器。

 不行就打电话叫维修了,过保了。唉,上次来了什么都没弄就500块。

网友:
貌似主轴内刀具锁紧装置有问题  没干过卧加 不过应该和立3轴换刀方式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嗯。和立加差不多的。

网友(点评):
借楼一用,如果没猜错的话,可能是主轴内松刀拉抓没有完全张开,导致松刀时拉丁不能顺利退出,只用调整对应的电磁阀液压压力即可,执行换刀程序,到床子后面去看松刀时哪个电磁阀的灯亮了,就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点评):
但是如果刀具没干过活就可以正常卸刀。干过活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那些Z轴负载大点的活。这情况更严重。 最先出现这种情况是机床停了1个月。主轴内壁没锈迹。

网友:
楼主说说   ,我估计是一把强力铣刀的刀柄吧?

网友(点评):
不是、几乎所有的刀柄都一样。BT50的

网友:
检查下,拉刀距离是不是出错了,松刀长度没到位?
  检查 拉爪是否磨损。

网友:
可以把打刀缸上面顶拉钉的螺杆拧长一点,估计你刀柄的拉丁也不太好了!

网友:
用一个大的一字螺丝刀撬刀具的法兰面,一般情况都卸下来。

网友:
调整顶刀量吧,还有如果是有一部分刀有毛病,另外的刀正常的话,可能是刀柄的问题了,在拉钉下垫一层垫片,0.2-0.3吧,具体多少可以自己试,这样也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不过别垫多了,那样刀柄就拉不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