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轨道为什么要刮花纹

楼主(2013-04-29):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接触机械这一行是无意发现机床的轨道有花纹。但是用手摸上去么有凹凸不平的感觉,一直很疑惑。现在我在一家生产机床的公司工作,无意中看见工人在组装的时候要用铲刀把看上去很平整很光滑的轨道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花纹,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有知道的朋友能否告知

网友:
油。

网友(点评):
不会是这么单纯的答案。只单一字就不对了呀。

网友:
社区里有个帖子说明这个问题,包括帖子里的回复都很精采。

建议,想知道的人就自己搜来看。

网友:
储油,给导轨润滑;栏渣,防止导轨划伤!

网友A:
就是储油用的,这个问题我们老师还专门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储油用的,这个问题我们老师还专门讲过

哦。。知道了  谢谢你啊

网友(2013-07-21):
是维修,铲刮出来的,

网友:
撸主很好学的说

网友:
一个是美观,一个是蓄油。

网友:
藏油用的

网友:
      我以前是钳工,搞过铲刮导轨,最早的机床表面全部是铲刮出来的,现在大部分是精磨之后,每隔一段距离铲一个花,目的是存油,上下导轨在移动时中间有一层油膜起润滑作用。

网友:
楼主很善于观察啊 学习了

网友:
看来得注意观察一下了。

网友:
老的机床都是用铲花的,,很好看

网友:
那个叫挑燕,你可以观察到每一个小坑都像一个燕子的尾巴。具体的功能上面也说过了。当然,在零部件的装配当中也会使用到这种工艺。是为了增加接触点数。两个磨出来的平面帖在一起,接触点是很少的或者是整面接触。对接触强度不利,所以要通过这种工艺增加接触点数,增加装配强度。

网友(点评):
照你的说法,挑的越多就接触点数越多,也就是说被挑除的面积越多,这样的接触面积就越小,压力应该是增大的,如何会增加装配强度? 逻辑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用来储油的。。。

网友:
增加接触面积。准确说叫做“刮研”

网友:
储油,接触面积小也可以减小摩擦,同时修正加工精度

网友:
你是津上的吗?

网友:
就是多装一点油

网友:
刮研不光是储油的吧。应该还和精度有关系,要不为啥铸铁尺子、工作台也都有刮研的工序呢?

网友:
就是储油啊,

网友(2013-09-11):
那个叫刮研,不是为了存油,

网友:
平面度高的零件都是靠刮研的,

网友:
挑花好看!

网友:
蓄油减小摩擦

网友:
一个是提高接触点的数量,再就是存储油

网友:
机床导轨刮研是 为了做出直线度,平面度 ,刮研面可以保证相互配合面是面对面接触,确保机床几何精度的基准,还有就是储油在导轨上形成一个油膜润滑。
基本要求25点/平方厘米。
在一些量具上有一些燕尾形状的刮研图案是刮研保证精度同时为了美观

网友:
铲刮工艺留下的,其实平面度很高,还有储油润滑,防止导轨和执行件(滑动副)处于干摩擦状态,传统机床导轨都有铲刮加工工艺

网友:
两个用途,一个是储油起到润滑用的。二是,导轨磨损产生的铁末,运动时把铁末放到里面,防止研磨导轨,保护导轨。

网友:
2楼的回答没错啊~
我问过机床维修的老师傅,如果不剐花纹的话就,导轨与其接触面会犹豫分子间引力发生粘合现象,用俗话说就是“研了”

网友:
多学多问,多问多学。

网友:
主要还是存油用的

网友:
储油,增加润滑

网友:
储油,减少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