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的区别

楼主(2013-04-30):
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的有什么区别啊,有人说进气节流阀用在液压系统里面,出气节流阀用在气动系统中,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请大侠指教!

网友:
通常是这样使用

网友:
液压怎么会有进气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液压系统很少用气再辅助设备,一般检测个啥或其它的,有个进气节流阀就可以了,出的气直接到大自然了,呵呵
气压系统控用换向阀控制个气缸啥的,你说有个出气节流阀的作为缓冲或速度控制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点评):
最后一句有道理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出口节流和进口节流,

网友(2014-10-17):
排气节流一般用在气压上
进气节流一般用在液压上

进气节流的优点
1)响应速度快,容易和系统用气量匹配,从而在一定气量范围内,保持压力基本恒定。
  2)设计、安装、简单,同时设计的简单性也带来了先天的可靠性。
  因此,此种调节常和其它的调节式合用。用进气阀(迭起发或容调阀)来调节进气量的大小,可自动地使供气和用气量匹配,它是按照用气量连续地变动进气量。易傲杰功能由压力调节器完成,并直接取决于系统压力。压缩机运行用于空载和满载范围内预设的压力点,控制运作是通过控制机购自动的,压力稳定、无动脉。另外,在最大的气量状况下只需消耗较小的功率便可保持系统的压力,因为,不向其它的进气控制,它不需要很高上限压力、控制模式的最大马力是100%的气量,满载压力时的名义满载功率

网友(2015-08-22):
我们设计的设备,所有气缸均采用出气节流阀。因为出气节流阀会使气缸的运行更加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