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十三齿 ,5快钱你们能加工出来么?

楼主(2013-04-30):
其他的没要求,齿的片厚要保证,听说这个孔是打好留余量用钢珠挤出来的。

网友A:
没图纸没真相,没数量更没人做。
看照片,齿部要求不高的化,直接浇钢出来,那只要加工中间孔就可以了。
那样只要有一定数量,5块钱还太多。

网友:
加工费5块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用钢珠怎么挤的啊

网友:
我们这的厂子加工这东西应该是全国费用最低的,当然质量就不好说了

网友:
量大的话还可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没真相,没数量更没人做。
看照片,齿部要求不高的化,直接浇钢出来,那只要加工中间孔就可以了。
...

大神,这链轮我们厂都是外发的,我们厂5块钱一个根本做不出来。能不能教教我5快钱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很好奇别人5快钱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没真相,没数量更没人做。
看照片,齿部要求不高的化,直接浇钢出来,那只要加工中间孔就可以了。
 ...

齿部没什么要求,孔也没什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部没什么要求,孔也没什么要求。

产品采用浇钢件,齿部无须加工,让铸件厂把毛刺,凸点打干净。
剩下车中间的孔,图纸没有,只能说个大概
1、台钻扩中间孔,留2mm左右余量,一般为了保证中间无气孔,中间孔会相对小很多,一般批量0.5元一个。
2、数控仪表车,开外圆夹和中心棒,夹齿部外圆,中间一根棒,大小和你打完孔的大小差不多,可以通过,然后车一端面0.5元一个。
3、数控仪表车,开个外圆夹,夹齿部,贴端面,把孔车完。1元一个。
修孔,打磨,检验包装1元。

网友B:
从图上看,齿不像直接浇注的,看似有机加工的,最后一图有淬火后的颜色

网友:
50左右的链轮市场价大约10元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齿不像直接浇注的,看似有机加工的,最后一图有淬火后的颜色

齿面高频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采用浇钢件,齿部无须加工,让铸件厂把毛刺,凸点打干净。
剩下车中间的孔,图纸没有,只能说个大概 ...

齿面都是车出来的,上面有刀痕,齿面高频淬火。
我们厂一个月3千个这种链轮都是5块钱一个月外发的
5块钱我们厂根本加工不出来,我问过对方用什么材料加工出来的。
对方说就是用圆钢,孔是打好留点余量用钢珠挤出来的
台阶片厚都是车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面都是车出来的,上面有刀痕,齿面高频淬火。
我们厂一个月3千个这种链轮都是5块钱一个月外发的
5块钱 ...

好吧,圆钢做,
1、粗车 1元
2、精车外形和内孔1元
3、用钢球压内孔 0.5元
4、滚链轮齿 1元
5、齿部高频0.5
也够了。
还不包括圆钢的末子,这些价格是小批量的。
另外图片里的内孔说实话太差了,钢珠压出来怎么会那么差?

网友:
在人工成本上升的今天,真不知道机加工的路还能走多远,价格都要到无利润状态了,5元还包括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圆钢做,
1、粗车 1元
2、精车外形和内孔1元

呵呵,拿回来孔还修过的,有个H7的孔,一个卡簧槽。
按照您这样算的话200个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点评):
试过才知道

网友:
坐看高手压价

网友:
不知道直径多大。如果小的话,粉末冶金再加工下。估计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