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头加工内外螺纹时这样定位和加紧合不合适

楼主(2013-04-30):
加工水龙头的内外螺纹时,本人设计了这样的定位方案,大家看一下合适不合适,谢谢了

网友A:
设计工装先测量毛坯尺寸,测一批毛坯的尺寸,再下结论。
你设计的工装理论上肯定可以,实际上对毛坯外形要求比较高,你们的毛坯能保证吗?
V型槽板对夹的缺点是接触点太少,毛坯一有凸点马上偏移。
不过现在龙头毛坯一般都做的不错。

网友B:
怎样装夹???

网友C:
在什么机床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工装先测量毛坯尺寸,测一批毛坯的尺寸,再下结论。
你设计的工装理论上肯定可以,实际上对毛坯外形要 ...

谢谢,你的 评论很专业,原来得先测量毛坯的尺寸,其实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正在做毕业设计,自己设计的定位加紧方案,不确定里面有没有过定位的情况,以及六个自由度都限制住了没。我选的这两个定位基面都是铸造出来的,用金属模铸造的话圆柱外圆的尺寸精度应该能使这种定位方案行得通吧?你有没有定位的好的建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 评论很专业,原来得先测量毛坯的尺寸,其实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正在做毕业设计,自己设计的定 ...

基本上现在的毛坯都可以,要不然也卖不出去。
你可以按照你的方案设计,补补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现在的毛坯都可以,要不然也卖不出去。
你可以按照你的方案设计,补补全就可以了。

哈哈,是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装夹???

如图所示,用V形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什么机床上加工

专用攻丝组合机床上同时加工出内外管螺纹

网友:
来这学学。

网友D:
你这工装加工有点困难,水管牙一般带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工装加工有点困难,水管牙一般带锥。

嗯,是啊 ,不过毕业设计呢,用的是非密封的管螺纹 不带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