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四个侧面跟X轴差了0.7MM!

楼主(2013-04-30):
数控车床刀架四个侧面跟X轴差了0.7MM!我是车头吸了表,移动X轴打的表,结果差了大概0.7MM,不知道本来是这样,还是其他原因?它们平行吗?

网友:
这打表没用的

网友:
蛮细心的。
  测量的是哪个部位?  意义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
感觉意义不大,你无法证实X轴和Y轴的丝杠不垂直。即便刀架四个面相对X轴不平行(或者垂直),使用起来并无任何影响。

网友:
打哪没用,要测就测旋转精度。

网友:
这小毛病,松开四个螺丝先调正,在锁紧就ok了

网友(点评):
以前撞过几次刀,我担心会不会是把刀架撞歪了,既然是这样的也就放心了!不知道是哪几个小螺丝?是正对着卡盘,刀架侧面的几个小螺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意义不大,你无法证实X轴和Y轴的丝杠不垂直。即便刀架四个面相对X轴不平行(或者垂直),使用起来并无任 ...

大师说的没错 只要刀架转动定位精度准确就行

网友:
这个其实无关紧要吧,楼上都把话说完了。干活和刀架平行不平行没什么关系。

楼主:
对装内孔螺纹刀有影响!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装内孔螺纹刀有影响!谢谢大家!

数控车没用过,请问装内螺纹刀是以刀架侧面为定位参考基准?我用普车是用螺纹刀对到尺对得,靠在工件表面,然后装螺纹刀先不拧紧,一点点的敲正刀头和尺槽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