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材弯曲力矩计算公式 求助

楼主(2013-04-30):
做 关于电动弯管机的设计 找到个弯材弯曲力矩的的计算公式 但是对其中两个参数 不是很明白,1,B ——应变刚模量 是指弯材的抗拉强度吗? 2补插屈服应力是指弯材的 屈服强度吗 ?最后还有个问题是 知道了弯材弯曲力矩怎么计算弯管机驱动力矩 ?

网友A:
你得先知道弯管机的结构吧,人家毕竟是在研发弯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知道弯管机的结构吧,人家毕竟是在研发弯管机。

知道,这是这篇文章的全文http://wenku.baidu.com/view/4bb0d7d850e2524de5187eb5.html

网友:
应变钢模量,应该就是弹性模量。对于非剪切非拉伸屈服场合,多数是用的弹性模量。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采用机械工程手册中的管材弯矩经验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采用机械工程手册中的管材弯矩经验计算公式?

求经验计算公式啊 ,这个公式是我在网上找到别人的毕业设计用的是这个公式 ,或者告诉一下在机械工程手册的哪个位置啊,十分感谢 。

网友:
是不是可以根据空心轴弯曲应力公式反推?机械手册轴那一章里可以找到,或者材料力学里梁的应力计算也有。

网友B:
推荐公式:M = (k1+k0/4Rx)Wσs
其中:k1=1.275(D-2t)/(D-3t),  Rx=ρ/D,  W=π(D⁴-d⁴)/(32D)
K0------材料相对强度系数;σs------材料屈服限(MPa);D------管材外径(mm)……
这公式应该可以在1982年版的机械工程手册第19篇里面。
另外推荐两篇文章:
1。强度计算理论在弯管机设计过程中的应用;
2。弯管工艺过程的受力分析及工艺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公式:M = (k1+k0/4Rx)Wσs
其中:k1=1.275(D-2t)/(D-3t),  Rx=ρ/D,  W=π(D⁴-d⁴)/(32D) ...

谢谢啦 ,,还想问个问题 就是经验公式中 ρ是指管材中性层的曲率半径 ,还是指管材弯曲半径,我在百度文库中找到个设计,这里 ρ是指的管材的弯曲半径,不晓得对不对http://wenku.baidu.com/view/a7266d244b35eefdc8d333fc.html 十分感谢哈

网友(2013-12-23):
这个不错。。正在找ne.谢谢

网友(2017-01-04):
我找到了一个论文,B上面所写的不是碳素钢弹性模量的规格,插补屈服应力也不是20钢的屈服应力的规格,求高手解答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B:
推荐公式:M = (k1+k0/4Rx)Wσs
其中:k1=1.275(D-2t)/(D-3t),  Rx=ρ/D,  W=π(D⁴-d⁴)/(32D) ...

这个是管材,那型材怎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