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该用哪种传感器

楼主(2013-04-30):
现在我在开发的一种自动化生产设备要用到传感器,用来检测物料是否送到位,而且要求准确定位,所以不能用接近开关(目前没办法暂时用它),用过光纤但由于粉尘较多用不久就会导致光头有尘检测不准,现在考虑用压力传感器,但由于没用过不了解它的特性,由于输送的物料较轻,如果物料到达时产生的压力可能只有几克,所以不知道一般的压力传感器能否检测到,出于成本考虑只能用几十块钱一个的传感器,另是否有直接产生开关信号的压力传感器,或者有没有别的传感器推荐。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红外线传感器

网友A:
大部分都用红外线

网友B:
有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用红外线

红外线就不怕粉尘挡住光头吗?本来用过光纤定位很准的就是因为用了一段时间光头被粉尘挡住了而检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压力开关

能推荐一下吗?有没有我说的那种?

楼主:
还有其它推荐吗

网友:
一般不都是用红外线的么

网友:
红外线加刷头呗

楼主:
刷头是什么?

网友:
红外或者超声波

网友:
位置检测我们实验室用到的光电传感器,10几元一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还有种,叫磁电感应器,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网友:
还差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种,叫磁电感应器,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你说的是电感式接近开关吧,现在用的就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