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辊压机辊子辊皮耐磨层焊接工艺?

楼主(2013-04-30):
辊皮脱落的很厉害,跟厂家联系了下说过来人
他们提到这个东西焊接的时候要加热,说是用乙炔氧气加热,我怎么觉得这个不怎么靠谱,这样加热能保证质量么?
用什么样的耐磨焊条?
现场能焊么?
在工厂里的生产车间里(他们制造的时候)是怎么作业的?

网友:
焊接预是对可焊性低的材质进行焊接的准备措施。目的是尽量是两种不同熔点的材质能在相差不多的时间内熔融以达到焊接的效果。
没研究过辊子的硬度,这东西不能通过加套热处理的办法来增加耐磨性吗?为什么要焊一层上去。

网友A:
这东西一般都是要堆焊一层耐磨层的啊,一般是手工点焊或者气保焊,要求高的也可采用等离子堆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般都是要堆焊一层耐磨层的啊,一般是手工点焊或者气保焊,要求高的也可采用等离子堆焊

兄台搞过没有啊?
加热在工艺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提高母材预热温度,减低稀释率!

网友:
水泥辊的耐磨层一般都要HRC60以上,需要特别的焊丝

网友(2013-10-06):
辊压机辊面堆焊,是需要一定的工艺要求,焊丝还有堆焊技术,包括你辊面的真圆度。请问您是哪个公司的呀?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堆焊技术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工艺应该很成熟了啊,我们这专门一帮人搞这个。

网友(2013-11-18):
专业焊接辊压机,高压辊磨机。规格170*110   170*120   170*140   180*140  200*180

网友(2014-10-27):
辊子什么材质?

网友(2015-02-21):
我做的另外一种东西  在高温900多度中长期使用  堆焊一层10-15MM厚的耐磨材料,有时候脱落是焊接的问题  还有材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