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螺纹怎么编程序

楼主(2013-04-30):
北京凯恩帝,怎么编变距螺纹。
比如:50个大,20个长,第一牙是1MM,每牙大0.1,怎么编?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G34就只能用宏了

楼主:
用G34怎么编

网友:
学习中,待老师来写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KND哪个版本的,老的系统没听说有此功能

网友A:
指令
G34 x   z   r(k)     f
r(k)  每牙螺纹增加或减少的值。

宏(增加螺距   辅助功能自行设定)
#1=每牙螺纹增加或减少的值。
#8=第一牙螺距
#18=外径
#19=螺纹底径
#9=背吃刀量
N10IF[#18LT#19]GO5
#101=#8-#1
G0 X#18  Z#101
#2=螺纹长度
#100=0
N1
G32 X#18  Z-#100 F#101
#101=#101+#1
#100=#100+#101
IF[#100EQ#2]GO3
IF[#100LT#2]GO1
IF[#100GT#2]GO2
GO3
N2 #100=#2
GO1
N3#18=#18-#9
G0 X#18+[#18-#19]*1.2
Z0
IF[#18LT[#19-#9-0.0001]GO6
GO10
N6 #18=#19
GO10
N5
M30
由于工作时间较紧,没核对,若有错误,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4 x   z   r(k)     f
 r(k)  每牙螺纹增加或减少的值。

看不明白

网友B:
宏程序就不懂了。

网友:
没搞懂是什么意思,,,请说清楚点,,,这是锥螺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程序就不懂了。

什么是宏

网友:
支持代码用G34,不支持用宏,两者都不会那就一圈一圈的写

网友:
内容由于工作时间较紧,没核对,若有错误,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令
G34 x   z   r(k)     f
 r(k)  每牙螺纹增加或减少的值。

晕了  不知道自动编程能不能代替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