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零件如何冲压呢?

楼主(2013-05-01):
如图所示,这个零件是否应该选用连续模具,那些阵列小孔是不是得分步加工,一些狭小间隙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从这张图看不出具体折弯方向,折弯方向不同,工艺不同,模具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张图看不出具体折弯方向,折弯方向不同,工艺不同,模具也不同

麻烦帮帮我,这是我毕业设计,但我大学四年课程只学过简单的注塑模具,这个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点评):
没有学过这么要你做这样的毕业设计?

网友(点评):
即使社区的朋友帮你做了,对你与意义吗?很不明白!

网友B:
选用什么方案要综合考虑可行性、经济性的吧?还有,抛开只用级进模的可行性不说,只用级进模这模具得复杂到什么程度?更不能理解的是,只学塑料模具不学冲压模具和压铸模具的专业是什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什么方案要综合考虑可行性、经济性的吧?还有,抛开只用级进模的可行性不说,只用级进模这模具得复杂到 ...

专业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只是在学注塑模具的时候对模具的基本结构有了一些了解,对于冲压模具方面的知识都只是最近才开始看。

对于这个模具结构该如何选择实在是抓不住头绪,管我毕业设计的老师连完整的零件图都没有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只是在学注塑模具的时候对模具的基本结构有了一些了解,对于冲压模具方面 ...

我也大四,毕业设计也是冲压模具。对于你现在的进度,表示有些担忧。实在不行,赶紧泡图书馆吧!

网友:
赶紧去补课,哈哈哈

网友:
这个你可以请钣金工程师做。软件他们玩的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