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的流速和流量

楼主(2013-05-01):
黄油需要从一根内径为10mm长度为300mm的高压软管压入一端连接的注射器针头流出。当压入黄油时管内部黄油受压流出注射器,关闭进油口时出油不能马上停,注射器针头还会流出一定量的黄油。是不是因为高压软管内还有压力。如果换大一点的进油管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就是把软管换成钢管也还要流出一点点黄油(估计),膨胀惯性的作用。
如果换公称压力高点的软管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软管换成钢管也还要流出一点点黄油(估计),膨胀惯性的作用。
如果换公称压力高点的软管会好点。

谢谢解答,在进油量一致的情况下,加大输油管口径使油经过软管时阻力变小,压力随之减小,达到预期效果,不知可行否。

网友:
减慢关闭速度、相应延长关闭时间或者采取措施使软管内形成负压可能会消除黄油的泄漏。个人认为采取负压方式的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