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10095.2-2008中齿厚上偏差如何确定?

楼主(2013-05-01):
在新标准GB/T10095.2-2008中,找不到关于齿厚上偏差Ess和下偏差Esi的定量的说明,与其对应的检验规范GB/Z18620.2中也没有,而在推算公法线极限偏差和跨棒距极限偏差时都要用到Ess和Esi。翻了些文献都找不到Ess和Esi的值,有些头大了。倒是旧标准GB10095-88中,有齿厚极限偏差C-S共14个偏差代号,也可以算出来。
搞不明白新标准中Ess和Esi的怎么出来的?求指点。

网友A:
有没有查过GB/T 10095.1-2008 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1部分:轮齿同侧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偏差是根据侧隙、啮合齿对来确定的。参考DIN3967、ISO10064.2,还有张民安主编的《圆柱齿轮精度》

多谢海鹏。
GBZ18620.2-2008等同ISO10064-2:1996,从GB18602.2的前言看,GB基本上全部照搬了ISO。
在GBZ18620.2-2008的附录A里提到“齿厚公差”,不过即没有给出推荐值,也没有推导公式。仅给出最小侧隙推荐值,这个不够推出齿厚极限偏差。
张民安主编的《圆柱齿轮精度》也看了,它是对新国标的应用进行讲解,还有新旧国际对照,但也无助解决问题。请参看第242页,136条。这本书的附录2引用了GB/T2363-1990《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直接给出公法线平均长度极限偏差,跨棒距极限偏差的查表数据,不过仅适用于模数0.1-1的。
DIN3967没有看,等我找找。
这两天一直折腾这个,头大了……

网友(点评):
我是算最小侧隙,然后均分到配对齿轮计算齿厚上偏差。张民安的书里有,这个我确定。包括求取最小侧隙的三种方法和齿厚公差的计算都有。ISO 21771也介绍一点齿厚偏差的概念和计算,但还是要看GBZ19620.2/ ISO1006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查过GB/T 10095.1-2008 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1部分:轮齿同侧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

看过,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算最小侧隙,然后均分到配对齿轮计算齿厚上偏差。张民安的书里有,这个我确定。包括求取最小侧隙的三种 ...

谢谢海鹏。

你说的方法明白。把最小侧隙均分给配对齿轮,即Esns1=Esns2=jbnmin/2。但是要计算下偏差还要知道齿厚公差Tsn,Tsn怎么确定呢?

另,DIN 3967看了, 德国人真是严谨,把温升、材料膨胀、安装孔轴线不平等度等因素考虑进去,加入修正量。以我现在的认识,有人家标准也用不了。

你提到的最小侧隙的三种计算,还请明示。我只找到GB18620.2附录A,公式A.1:jbnmin=2/3(0.06+0.005ai+0.03mn).。

网友(点评):
不是三种计算。经验法,计算法,查表法。GB18620.2的那个公式算的结果和查表一样。计算法也是经验数据和方法,不一定适用,侧隙这东西,各公司应该有自己的经验数据和经验公式。

网友(点评):
齿厚公差,DIN3967叙述的比较完整,GB齿轮精度制也有推荐值。

网友(点评):
就是说,侧隙、齿厚公差还是有些自由性的。有自由性,问题就来了。呵呵

网友A:
最新的齿轮精度标准 GB/T 10095.1/2-2008,它所引用的GB/Z 18620.2-2008(ISO/TR 10064-2:1996)文件中:
7.2.1 齿厚上偏差  齿厚上偏差取决于分度圆直径和允许差,其选择大体上与齿轮精度无关。
7.2.2 齿厚下偏差  齿厚下偏差是综合了齿厚上偏差及齿厚公差后获得的,由于上,下偏差都使齿厚减薄,从齿厚上偏差中应减去公差值。
齿厚公差Tsn可以由式(57)确定。

网友(点评):
一直对GB翻译ISO的精准度和理解水平持怀疑。

网友(点评):
定性的描述苦了不少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齿轮精度标准 GB/T 10095.1/2-2008,它所引用的GB/Z 18620.2-2008(ISO/TR 10064-2:1996)文件中:
7.2 ...

仔细翻了《齿轮手册》第2版,在P2-95页发现齿厚公差计算公式(2.4-5),经计算,与GB2363-90《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的查表数据对照,结果偏大。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个经验公式,是为了保证加工精度的经济性

网友(2021-04-19):
公司一直都是用第三版老手册。现在换了第六版新手册。也面临这个问题,各位公法线长度偏差怎么确定的?现在图省事还是按老标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