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拟生产高强度树脂纸管,求生产设备与工艺方法。

楼主(2013-05-01):
我们拟生产高强度树脂纸管,求生产设备与工艺方法。

高档树脂纸管生产(压光型),用于金属箔包装。现需要采购生产设备。
一.产能:10000支/月
二.要求:
1.内径:78.9-79mm
2.厚度:15.2mm
3.长度:1380mm
4.抗压强度:400kg/100mm以上
5.水分:10%以下a
6.直线度:0.07-0.26/1380mm

楼主:
树脂纸管,贴张图

网友:
  建议把how it is made 看完

网友A:
亮剑不是做技术方案的么,找他,都在山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剑不是做技术方案的么,找他,都在山东,哈哈

他对这个方面有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对这个方面有了解吗?

我不清楚,不过既然做技术方案公司,要多涉猎,各行各业都懂才有市场。
给亮剑个机会嘛,嘿嘿
现在就像998说的,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馒头就放在这里,自己看怎么吃吧,哈哈。
楼主不要嫌俺在这里添乱啊,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提人气呢!

网友B:
纸管是个成熟的行业吧。

只是大侠企业要求高:

4.抗压强度:400kg/100mm以上,

6.直线度:0.07-0.26/1380mm

网友C:
要环氧纸管?还是酚醛纸管?酚醛的强度高,可以用钢锯切割,环氧的要砂轮锯切割,酚醛管比较贵,

强度高,不外乎是热压工艺复杂,再就是壁厚大,直线度靠内芯棒与外压膜具保证,再就是树脂的均质性比较好,

我玩聚酰亚胺-碳管的,可以降级玩环氧--碳管,或者聚酰亚胺--玻璃纤维管,

你具体工艺问题我可以解释给你,设备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管是个成熟的行业吧。

只是大侠企业要求高:

谢谢海山兄的回复,我们要求的确实比较高。
因为是卷取包装用,金属箔很薄,如果直线度不够,收卷时会有皱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环氧纸管?还是酚醛纸管?酚醛的强度高,可以用钢锯切割,环氧的要砂轮锯切割,酚醛管比较贵,

强度高 ...

1.应该是酚醛树脂的,不过,按照我的理解:环氧树脂应该比酚醛的贵。
2.国内的设备我检索过,好像生产这种高档纸管的不多。
3.当然需要您方法指导。

网友(点评):
酚醛的固化过程比环氧复杂,成材率也低于环氧的,但所需设备少,这个有具体问题可以探讨,国内不是没有设备,是没人需要你这个精度的,就像玩碳纤维的压机,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只在特殊行业需要,民品没有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环氧纸管?还是酚醛纸管?酚醛的强度高,可以用钢锯切割,环氧的要砂轮锯切割,酚醛管比较贵,

强度高 ...

“酚醛的固化过程比环氧复杂,成材率也低于环氧的,但所需设备少,这个有具体问题可以探讨,国内不是没有设备,是没人需要你这个精度的,就像玩碳纤维的压机,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只在特殊行业需要,民品没有市场  发表于 半小时前

关于酚醛与环氧我司有过研究,因为我们的产品之一就是酚醛纸基板和环氧布基板。
关于纸管的要求,不是没有要求,也不是没有需求。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而且量很大,只是不是我们生产的。
因此才......

网友(点评):
我在论坛发过‘1600吨热压机’,那是制作聚酰亚胺--碳结构的,当然,做环氧没有问题。高强管,看你要内精度还是外精度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工艺过程,但原理是一样的,加热曲线是一样的,你谈的研究,不是高强的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露真容啦!我记得‘1600吨热压机’。

楼主:
我在论坛发过‘1600吨热压机’,那是制作聚酰亚胺--碳结构的,当然,做环氧没有问题。高强管,看你要内精度还是外精度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工艺过程,但原理是一样的,加热曲线是一样的,你谈的研究,不是高强的  发表于 18 分钟前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我司因为生产基板,所以大量应用1500吨和2000吨热压机。
我说的研究,是研究板(酚醛板、环氧板),但没有研究过纸管。
是否高强,要看其抗压强度。
目前国内生产纸管企业很多,但生产高强度、高精度纸管较少。

网友D:
树脂纸管,刚开始没有明白是什么东西。看了998大侠的回复,好像明白了点。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就是增强树脂圆管。大侠提到了  酚醛和环氧,我想应该对的。
  玻璃纤维增强树脂俗称玻璃钢(FRP).其树脂包括多种,其中酚醛   环氧    乙烯基   不饱和都在其中。酚醛在固化时有水产生,但产品含水量也不会超标。环氧和乙烯基价格较高,400KG/100mm压力对于15.2mm壁厚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不饱和树脂完全可以,且价格低廉!
      直线度的要求为什么不是  ≤0.26/1380mm?  难道小于0.07也不可以吗?这样的直线度要求,最好的成型工艺是模压。(但是效率很低,如果纸管允许有点锥度,可考虑断续拉挤成型)。最高效的生产方式当然是连续拉挤,因为没有实战经验<0.26的直线度是最担心的。

网友:
你好,老兄我们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如果需要非标设备,可以联系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脂纸管,刚开始没有明白是什么东西。看了998大侠的回复,好像明白了点。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就是增强树脂 ...

不是大侠描述的这一种。
它是适用于金属箔包装卷取用的高档无缝树脂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话13831615772

名称:高档无缝树脂纸管
一.产能:10000支/月
二.要求:
1.内径:78.9-79mm
2.厚度:15.2mm
3.长度:1380mm
4.抗压强度:400kg/100mm以上
5.水分:10%以下a
6.直线度:0.07-0.26/1380mm

楼主:
社区高手怎么就无人再问津了吗?
我的理解:国内纸管设备较多,但貌似高端纸管设备较少,期待高手参与!

网友:
大侠好,你要的纸管,是不是用纸带螺旋缠绕,相邻纸层螺旋方向相反,曾与层之间加环氧树脂胶,一层一层叠起来,达到15.2mm的厚度;
最里层,采用厚纸打底,最外层用宽幅罩面。

网友(点评):
是平绕的,斜绕是涂胶干燥管,高强的不是,工艺由放卷、浸胶,挤压,烘干,半干状态挤压,接强力滚压,芯棒缠绕,多辊挤压,合外模具,加热,内高压挤压,这个是要控制曲线的,按曲线加压完全固化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我没接触过这个行业,那就像卫生纸那样的卷法,只是要高压

网友(点评):
那能不能先浸胶缠绕,把内经先做小一些,在半干状态下,外模定尺寸,内膜胀开来加压呢,多滚加压不均匀

网友(点评):
浸胶的半干片其深长率要严格控制,超过以后会撕裂的,内撕裂就没有强度了,这是技术关键,有些筒子是控制内精度的,要外挤压,对于控制外精度的,要内胀,内胀挺麻烦的,要衬薄钢板,

网友(点评):
谢谢998大侠指点

网友:
加工时留一定的余量,树脂固化后,切割成定尺,是吗?

网友(点评):
初步固化以后先粗切,完全固化以后精切,

网友(点评):
是不是在半干状态下留些余量切断,以方便高压整形

网友(点评):
一部分胶要挤压出来的,预切可以提高产品最终质量

网友(点评):
整个生产过程是不是都需要高温,大约什么温度?

网友(点评):
温度与树脂类型有关系,加热与加压都是用时间曲线控制的,这是生产工艺问题,环氧的比较简单,大家都知道,特殊树脂的固化,是保密数据

网友(点评):
998大侠,固化数据可以摸索吗?

网友(点评):
自己摸索时间特别长,初期数据要买,自己买一个小幅面压机,再摸索精确数据,以前我给航空部门做设备,他们都半夜试验数据,怕我们施工商了解温度曲线,实际俺早就知道,哈哈,我写过这个趣闻,哈哈,挺逗的

网友(点评):
感谢998大侠

网友:
如果做设备的话,是不是有以下功能:
1、设备有一个主轴,带动芯轴旋转,对芯轴的要求是,胀开时满足内孔尺寸要求,卸料时可以回缩,方便抽出。而且,芯轴要做成工具形式,绕制完成后和纸管一起卸下,放到固化炉内固话一定的时间,出炉后再抽出芯轴;
2、设备能自动完成螺旋精确送纸,纸的边沿并拢但不重叠,右旋过来,再左旋回去,往复工作;
3、设备有均匀涂胶功能,涂胶机构有组份自动混合、搅拌、均匀挤出等机构。

如果要提高效率,就得做成流水线:绕制(包括自动上芯轴)——卸料(芯轴和纸管毛坯一起卸下)——烘干固化(过程烘干,根据树脂固化温度和时间长短,设置烘炉的结构,确定固化区域的长度)——定尺锯切——搞定、入库。

我看你每月只要1W根,就用不着做成流水线式的,制作成2个机组,人工上下料,人工进出炉,人工锯定尺(简易工装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设备是很庞大的一条线,有技术问题,你可以单独开一帖大家探讨这个,

网友(点评):
998大侠,我对这个行业咩接触过,你的指点才知道一些,我是凭自己的直觉写的

网友:
至于强度,设备只能保证紧密程度,强度得靠纸带和树脂的性能保证了。

网友B:
大侠企业已有采购,只是想换一种供应模式而已。

根据大侠企业规模及资源,企业自身应有能力消化,切换应该不是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企业已有采购,只是想换一种供应模式而已。

根据大侠企业规模及资源,企业自身应有能力消化,切换应 ...

过去是有采购。
眼下需要生产,因为园区建设需要。
调研的结果,没有找到合适的生产设备。
国内纸管机较多,但生产高档纸管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