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中出现报警信息中的AT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1):
FANUC系统中出现报警信息中的ATC是什么意思?加工中心在换刀过程中,刀库门打开后停止运行,出现报警,信息显示记的好像是:The atc is failed alm.ATC请问什么意思?

网友:
automatic tool change 自动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 tool control

谢谢您的回答,最近生产中常出现,并且按复位有时也解决不了,请问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哪?怎样才能解决?

网友:
换刀的过程中不让开门,是不是防止伤人

网友:
特别比较大的刀库,看着就危险

楼主:
门打开了,但换刀过程停止,出现报警.

网友:
检查刀库门打开位置的检测近接开关信号是否有变化。

网友:
自动换刀装置报警 1有可能是开关坏了 2有可能是后面的电磁阀坏了 猜测的 仅供参考

网友:
是换刀系统的问题,检查步骤:信号(主要是行程开关)、气动回路(主要是电磁阀、汽缸)、机械

网友:
会不会是刀库的计数器出错了?还是说换刀系统的行程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