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有效开关置为上位,下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1):
M01………条件程序停止。NC执行到M01时,若M01有效开关置为上位,则M01与M00指令有同样效果,如果M01有效开关置下位,则M01指令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A:
上位意思是打开状态,下位意思是关闭状态,有限开关是指机床操作面板上的选择停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意思是打开状态,下位意思是关闭状态,有限开关是指机床操作面板上的选择停止开关。

谢谢.